小小白求助

楼主(2016-03-09):
问问各位大神,直升机的舵机要买的话是要买一套吗?锁尾的舵机也算在这一套里面吗?本人玩固定翼,朋友出国送了太450,但舵机坏了要换,所以问问各位大神

楼主:
还有,450除了kst还有什么好的舵机推荐吗?

网友A:
三个斜盘舵机,要一模一样的,锁尾舵机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斜盘舵机,要一模一样的,锁尾舵机另说。

谢谢!除了kst有其他好的舵机推荐吗?

网友B:
小小白表示DEKO很不错,斜盘用1102  锁尾用1107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除了kst有其他好的舵机推荐吗?

我知道的,电直都只用两种,一种是K8,另一种叫V8。看看论坛里打架的帖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表示DEKO很不错,斜盘用1102  锁尾用1107

谢谢!小小白还真出来了

网友C:
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知道的话,建议不要买太好的,因为炸机成本高。其实我用的斜盘舵机是20元一个的,锁尾100元的,也不错。

网友:
用kst舵机记得配易碎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知道的话,建议不要买太好的,因为炸机成本高。其实我用的斜盘舵机是20元一个的,锁尾100 ...

好的!谢谢

网友:
同意8楼,新手炸鸡诚日常什么舵机炸几次都是浮云

网友:
斜盘为了一致性最好是一样,尾巴可另外

网友D:
其实那个整套银燕09MD便宜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那个整套银燕09MD便宜耐操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