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09):
电机为0.32铜线4股14匝绕制为400KV,如果换0.21铜线6股14匝绕制是否KV也接近400KV,要绕制600KV左右的话用0.21铜线应该是几股几匝

网友:
匝数相同kv基本一致   股数影响槽满率   槽满率高点电机不容易发热

网友A:
那还要看看你的电机是几N几P的,线的股数影响电机功率,匝数直接影响kv,以前有个申精的贴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要看看你的电机是几N几P的,线的股数影响电机功率,匝数直接影响kv,以前有个申精的贴可以找一下!

12N 14P 目前0.21线 7股14匝 测试是38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