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心路历程!

楼主(2016-03-09):
各位墨友好呦,首先要感谢论坛的大神们指导,下图有,玩了好久mwc感觉这个飞控确实要折腾,调好了特别稳定,调不好那就慢慢折腾吧,首先这个板子很便宜,很实惠,适合新手,再有就是玩的起.摔了十多次没事,皮实,,再说说我遇到的问题吧,gps 需要导航版,要刷东西,本人不会,看了教程,感觉很麻烦,果断买了一个二手的,再有就是调参数,遇到过没事就抽一下的就的把D调小一点,遇到转速不一样就要恢复默认参数,然后写入,不行就校准加速度陀螺仪,p值要2.8左右吧,之前看了一个帖子说pos 要1.01,0.1感觉回来的速度太慢了,果断默认参数,还有就是解锁方式,程序是有方向打底,我直接改了副翼右底,感觉方便,再有就是没啦,欢迎小鸟咨询我这个小鸟,下面是我的参数和飞机,嘎嘎!

网友A:
lz定点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定点如何

定点超好,比自身定稿都好!

网友B:
MWC确实不好调 也不知道多少钱 其实可以考虑Naze32飞控 飞穿越买6DOF 飞航线定高买10DOF 用baseflight上手就神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确实不好调 也不知道多少钱 其实可以考虑Naze32飞控 飞穿越买6DOF 飞航线定高买10DOF 用baseflight上手 ...

你说的这些都是飞控牌子吗,除了naza 剩下的没听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确实不好调 也不知道多少钱 其实可以考虑Naze32飞控 飞穿越买6DOF 飞航线定高买10DOF 用baseflight上手 ...

你qq 多少加一下

网友C:
看来搂主是比较有耐心,我从来没有调得很好。
后用multiwii  飞固定翼,感觉它的定高功能不太好,就没有再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搂主是比较有耐心,我从来没有调得很好。
后用multiwii  飞固定翼,感觉它的定高功能不太好,就没有再 ...

之前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现在找到了,就是气压计有点不给力,精度不高,要是气压计牛,直接算是入门很好的的飞控了

网友D(2016-08-10):
定高是怎么做的 点亮气压计就行了么?

楼主(2016-09-23):
引用 网友D:
定高是怎么做的 点亮气压计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