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1飞控问题求教 各路大神进来看看呗

楼主(2016-03-09):
如题   老版本的悟1  起飞正常  包括前后左右都无任何问题   原地左右转向偶尔有点吃力. 但是转向还是没问题的   那么问题来了   飞机总得动吧  在飞航线的时候转向经常性失灵(左转较严重 可能是用的多吧)
再表现就是不能飞直线   在向前倾斜几乎快回中的时候恨不得转个九十度   悬停的时候慢慢回正   机头回到原来指向的方向
目前排除了电机问题    因为前后左右正常基本可以判定不是电调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指南针?  我也想过   但我估计还是飞控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论坛里大神多   望大家不吝赐教   言无不尽     在这里拜谢了!    还有就是如果是飞控问题应该咋处理   能修不   别跟我说大疆去修    我这之前炸过    都是自己买配件修的…

网友A:
调节横滚EPX试试

网友B:
几个都校准一下 遥控器摇杆也校准

网友C:
看下机臂的倾斜角度对不对

网友D:
有一个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imu校准

校准过好多次   包括升级系统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横滚EPX试试

好  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都校准一下 遥控器摇杆也校准

控也校准过   有人说有可能是控的问题    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机臂的倾斜角度对不对

角度应该没问题  是按照原来角度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电机有问题。

不可能是电机问题     四个我都换了原厂全新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电机问题     四个我都换了原厂全新的了

那就是某一个电调的进角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某一个电调的进角不对了。

你的意思是  不会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某一个电调的进角不对了。

你的意思是不可能是飞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