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航时求喷

楼主(2016-03-09):
这个预计载荷3公斤飞70分钟,大神们给点儿建议呗,轴距1600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真心大  就挂个狗。。。。。。。。。。。。。。。。

网友C:
u8动力+22寸+6s22000ma*2

网友:
这种配置搞航拍不会太理想

网友:
看起来好大

网友D:
搭载的什么相机啊

网友:
好一个  空中堡垒·······重····

网友:
好大呀,1.6米

网友:
好漂亮,我喜欢!哈哈!
楼主有不带电池的重量吗

网友E:
我是半桶水,不过可以提点个人的想法。第一,你的飞机起落架还要改改,四脚的虽然轻,但是适应性太差,只能在硬质地面起降,一般长航时的机器都是拿来干活的,不能保证都是硬质起降点。最好还是收放式起落架,可以减少对摄像头的遮挡。第二,不知道你是不是快拆臂设计,如果是那对于专场来说意义很大。第三,貌似你的电机并没有设置一定的角度。跟汽车前轮攻角原理一样,一定的角度可以帮助飞机平稳。这样对飞机整个系统的稳定和耗电其实都要好处。第四,由于机臂长,你云台的位置是否考虑再下沉一些,以减少桨入镜的概率。第五,玩多轴的都知道所谓的航时多少是看怎么飞的,你这个70分钟估计也就是吊机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大疆精灵,我们平时航拍一般飞到30%电也就10分钟不到(大疆官方标称15分钟以上,25%电量会强制返航。)因此建议去试飞几个起落以后再说航时,并且给出吊机航时和综合航时。这样比较客观。第六,如果是这个体量的无人机,功率不会小,但是在机身上我没有看到任何散热设置,电调高温会导致性能衰减,这个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建议电机改用抽气式电机,然后在机器顶盖开孔,以形成气流回路。第七,看你的天线应该是单飞控板设计,到这个体量了建议还是使用零度双子星类似的双核星比较好。双保险才是最好。第八,一般gps天线之所以要加一个杆子是为了少受飞孔板的电磁干扰,你这个体量的机型,中心板已经大得跟脸盆似的了,可以考虑内置在机壳内。好处是在搬运的时候不会钩到别的物体,少了一个可能的故障点,同时有机壳的保护。第九,看你的起落架摆角,飞机是一个电机在正前方的设置,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飞控要求这样,这样会导致电机和桨很容易入镜,就算不入,桨的影子会在画面中产生强烈的水波纹,这个以后你应该会看到。第十,如果是航拍用的,建议还是用木浆,震动更少,碳纤维的桨虽然反应快,但是震动的控制还是比木浆差一些,同时碳纤维强度过大,一旦飞机失控往往会割开很多东西,如果是人的话,你自己去查一下网上的各种事故图片吧。木浆撞到硬物自己会碎。以上个人意见。瞎说的。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有试飞视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

鑫安动力,北 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大  就挂个狗。。。。。。。。。。。。。。。。

下面是云台,搭载160倍变焦设备和红外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u8动力+22寸+6s22000ma*2

29寸JX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载的什么相机啊

160变焦和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半桶水,不过可以提点个人的想法。第一,你的飞机起落架还要改改,四脚的虽然轻,但是适应性太差,只能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