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改尾管,套了一截

楼主(2016-03-09):
看图看图,这是干什么的呢

给尾管里面加了轴承~~~~之前看到130X的那个尾管加轴承的金属件,太骚了,无奈太贵,没舍得入.一直用02S的那个铜套..........结果换了2S以后,没有原装的尾管了,直接用碳管自己裁的,铜套放不进去......结果震动2000多..........
然后买了一堆碳管....几十块钱,算下来 几块钱就把尾管改了,用手感觉震动小多了....

因为碳管比较紧,插进去怕开口, 于是用万能的棉线加502,吧两端固定了一下.

楼主:
02S的尾管是3*3的,尾轴的轴承是1.5*4的, 所以在尾管上面套了4*4*3*3的碳管,顶住轴承,然后再套5*5*4*4的碳管

网友A:
不错哦,不过震动应该是这个机身的电机座偏软以及前锥齿接触面配合过小造成的,原厂一体机身2S电机没有问题,我正在制作金属电机座。你在锥齿和轴承间加个1毫米垫片,接触面过小问题就可以解决。你现在从侧面向内能看到接触面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不过震动应该是这个机身的电机座偏软以及前锥齿接触面配合过小造成的,原厂一体机身2S电机没有问题 ...

如你所说,前端伞齿的问题我最开始装机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是我没想到会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回头我试试加个垫片;
电机座的材质确实有问题,我担心的是夏天电机发热导致它更软。因为在脚架上面套热缩管,加热的时候,脚架软了很多;
尾管中间确实也是一个震动源,因为我之前没有装铜套,但是装这个轴承,振动值下降了至少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不过震动应该是这个机身的电机座偏软以及前锥齿接触面配合过小造成的,原厂一体机身2S电机没有问题 ...

有金属的电机座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金属的电机座我也想要一个。。。

我是手工制作啊,钳工的活,只找到一块材料,是散热片,回头发个图,你自己做一下,眼镜没带回家,花得看不见,累死,抱歉。

网友:
手工达人,我到好想要,自己手技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手工制作啊,钳工的活,只找到一块材料,是散热片,回头发个图,你自己做一下,眼镜没带回家,花得看 ...

手工达人,我到好想要,自己手技不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工达人,我到好想要,自己手技不成。

手艺不精,太糙,懒了,边不修了。

3S电,3S电机1230内转4300KV配10T齿,18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前端伞齿的问题我最开始装机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是我没想到会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回头我试试加个 ...

你可以看到锥齿全吻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精,太糙,懒了,边不修了。

3S电,3S电机1230内转4300KV配10T齿,18A电调。

12A电调会不会轻些。手艺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精,太糙,懒了,边不修了。

3S电,3S电机1230内转4300KV配10T齿,18A电调。

还有就是内转电机会重些,180C电机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精,太糙,懒了,边不修了。

3S电,3S电机1230内转4300KV配10T齿,18A电调。

你这个是体力活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精,太糙,懒了,边不修了。

3S电,3S电机1230内转4300KV配10T齿,18A电调。

网友:
牛啊 这手艺钳工一把好手

网友:
这个不错,支持一下。看来原厂铜套是防震的,我还得装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前端伞齿的问题我最开始装机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是我没想到会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回头我试试加个 ...

铜套确实起很大作用,自己做一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套确实起很大作用,自己做一个,呵呵

我在前端伞齿处加了一个小轴承,现在伞齿的位置合适了,但是震动还是没有减少,应该是主轴座和电机座的强度不够,话说你换了金属电机座,现在情况如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前端伞齿处加了一个小轴承,现在伞齿的位置合适了,但是震动还是没有减少,应该是主轴座和电机座的强 ...

今天做的铜套装在原厂机身上,效果好,2S有畅快感觉了,在这要感谢您,是这帖子提醒了我,找到了尾巴震动原因。明天抽空再做个套用在玻纤机身上,应该可以,因为此机身金属电机座3s3/4油门时,手捏机身震动感正常,但尾巴震的无法忍受,直觉就是装套就行了,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A电调会不会轻些。手艺还可以。

XP12A不可用,好赢12a勉强,18A够力。

网友A:
对上次简单测试就发表意见回复表示抱歉!好赢12A勉强了,18a足够力了,若你买了12a可以寄来给我,我把多的未拆包18A给你寄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P12A不可用,好赢12a勉强,18A够力。

尾轴我入手钢管了,过几天到货,开始手工加工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尾轴我入手钢管了,过几天到货,开始手工加工加工。

钢管在前动时震动没碳管大,重量还不知重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钢管在前动时震动没碳管大,重量还不知重多少。。。

它和管壁间还有1毫米间隙,高速时震动不知能否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和管壁间还有1毫米间隙,高速时震动不知能否接受。

1.5管,圆径是2。内圆空0.5。应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管,圆径是2。内圆空0.5。应不是问题。

没明白尾管到底是何尺寸,若买的尺寸是3乘3内径2管,那么和原厂碳管一样都会震,若外径2内径1.5,因为尾轴是1.5尾轴插不进去,就是打磨后进入的话,近20厘米的管子摩擦力会很大,建议用外径2内径1.5管用1点5钻头趟一下,截取3毫米做为套放入原厂碳管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上次简单测试就发表意见回复表示抱歉!好赢12A勉强了,18a足够力了,若你买了12a可以寄来给我,我把多的 ...

前段时间比较忙,一直没时间,现在电调还未买。谢谢前辈!有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前端伞齿处加了一个小轴承,现在伞齿的位置合适了,但是震动还是没有减少,应该是主轴座和电机座的强 ...

结果出来了,金属电机座3S电和原厂机身2S电,尾传动轴加套情况下,都是1/4油门稍有共振,往上推到底,无论匀速还是其间急加速,塑料尾垂钉子样笔直(塑料尾垂没抖动不易啊!)!塑料机身主轴座没有问题,你可以放心了。
另外不知你尾波内的尾轴是否炸过变形,不然就是它抖引起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出来了,金属电机座3S电和原厂机身2S电,尾传动轴加套情况下,都是1/4油门稍有共振,往上推到底,无 ...

尾轴是装机换的新的,看来还是传动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是装机换的新的,看来还是传动哪里有问题

看了你的机身照片,你的下主轴固定座太压下了,我的在调节孔位最上部,电机齿和大齿盘有0.5毫米间隙,用手转尾桨可以轻松带动大齿,电机齿是否是0.4模,从简单开始查,去掉大小桨,四分之三油门时捏机身测震动,判断是机身还是尾部。

网友:
又重复了。

网友:
好强的机身,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铜套确实起很大作用,自己做一个,呵呵

请问 , 这个铜套买的什么尺寸的? 可以塞进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 这个铜套买的什么尺寸的? 可以塞进去么?

不是买的,是以前泰世EP100上坏的相位臂上的铜套,外径2内经1,用1.5钻头趟一下正好(塞入尾管可以这样解决,把铜套滑入尾传动轴中间位置,然后在套左右5毫米距离滴点502,作用是使套能拉入尾管,502干后拉入尾管中,到位置后你还要来回拉几下,不要让套卡在502上,感觉转动自如轻松即可)。泰世贵也是有道理的。你可以某宝搜一下内经1.5外径2.0的铜管,有的话买来截取3毫米用。
刚才某宝查了有外径2,壁厚0.5的铜管,你可以用1.5毫米钻头趟一下。

网友:
有2*1.6的正好

网友A:
金属尾传动轴直接用传动轴头侧边顶入,不可用碳轴头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尾传动轴直接用传动轴头侧边顶入,不可用碳轴头顶入。

我也搞了一个金属电机座,虽然比以前的塑料硬多了,但是振动原因不在电机座。。。。。今天发现居然是尾波箱松了。。。。。点了一点502,振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了一个金属电机座,虽然比以前的塑料硬多了,但是振动原因不在电机座。。。。。今天发现居然是尾波 ...

嗯,那就好,XP12A带HP电机可以吗?我感觉弹跳乏力,还是18A好,虽然稍重。
我想CNC委托加工主轴座和底板,不知道有几个参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