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

楼主(2016-03-09):
小弟初入航模圈,买了架二手 四通六轴的驰远hfp100v2练手,小鸡因地面效应飞起会往右倾斜一点,那我请教下:六轴主板是要在静止状态下和地面保持水平还是起飞往右倾斜后与地面保持水平?谢谢各位!            附图是静止状态下与地面保持水平,此时的十字盘角度如图上,我觉得十字盘过于倾斜了,望赐教。

楼主:
静止时主板和地面平行,十字盘只有这种倾斜角度下 才可保证飞机不左右飘

网友A:
我的机是自检后十字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是自检后十字盘水平

起飞后会前后左右飘么?

网友:
起飞后或多或少会飘,地面效应,离开一段高度后不明显,遥控器微调全回中,我的977

网友A:
补充:我的V977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我的V977是这样设置的

是切到六轴模式下么

网友:
飞机上电对频时应保证飞机放在一个水平面上,对频成功后+字盘也应该是水平的除非自已调过。
起飞时轻微右偏就如你所说的是地面效应引起的,轻打副翼纠正就行,飞行起来后也有可能向某个方向轻漂,在遥上用微调一般就能修正;如果微调到厎都修不回来,就要看看飞机是否那里有毛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止时主板和地面平行,十字盘只有这种倾斜角度下 才可保证飞机不左右飘

这机我也玩过一段时间,四通道只有两个舵机,十字盘好像不好调到水平,即便是调到水平,飞行时也可能会向其中一个方向偏,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只有两个舵机,左边一个后面一个,所以结构上的重心不太允许十字盘绝对水平,如果理解错了莫笑莫怪。后来我也不纠结这机十字盘正不正了,飞得时候小偏可以微调修正,大偏就调拉杆长度调正,把拉杆从十字盘小心抠下,左偏或右偏就把左边舵机的拉杆帽拧长或拧短,看偏的程度拉杆帽可拧一圈或两圈或三圈,自己根据情况把握了,前偏或后偏就对应拧后面舵机的拉杆帽,一般都可以调到飞起来很平稳,而且这机带了六轴陀螺仪也有自稳,调好还是很好飞的。不过装拉杆的时候要扣好,没扣好飞起来机身会有点抖,重新抠下拉杆再装一次回去就好。

网友:
不明白总有人说地面效应,地效是气流不稳定前后左右都会飘!如果只是右飘,是尾桨推力造成!

所以直机想要悬停不右飘,浆盘必须保持向右倾斜,因此十字盘也是倾斜!四通的机子主要考虑正飞悬停,倾斜明显一点,完全正常!

六通为什么静态下十字盘可以倾斜不明显,是因为一般飞三轴,悬停完全靠起飞后的打舵修正,陀螺仪对水平干预很小,另外六通机还要兼顾倒飞,折中考虑,所以可以是静态调水平,起飞后再修正。不过不管怎么样,悬停状态仔细观察十字盘都是斜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911都斜的不行了,虚位还大,飞了快200电了。换了6通就再也不想飞9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