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模式下的螺距和油门曲线,熄火降落设置的求教,求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16-03-09):
各位朋友,各位直机大神,小弟一直对直机非常感兴趣,自己从入直以来都是在normal模式飞,现在四面悬停和基本的航线没什么问题了,想尝试一下3D模式,一直自己摸索3D模式该怎么设置,在论坛也潜水了好久了,但还是明白3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该怎么设置?目前小弟我的normal模式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这样设置的:(我的控是14SG)

那么idleup1 和idleup2 这两个模式下,的3d怎么设置呢? 求各位朋友指教指教,还有就是小弟看到大家飞直机的时候最后降落都是切熄火,然后调整螺距降落, 我也想尝试一下,但自己看了说明书,设置了很久的THR CUT 和 THR HOLD一直都不行,搞不太明白,这个怎么设置呢? 求教
谢谢大家,最后祝大家2016天天爽飞不炸机。

网友:
螺距曲线 0到 100, 正负12度。   油门根据你的飞机转速来设定,一般是横向的一条直线,只是数值不同

网友:
我的是这样,螺距

网友A:
杀望能对你有帮助,其实熄火降落螺距都是用斜直线设置的,如果是450级的就只有离地一米左右熄火降落了。

网友:
我从开始练就只用一种模式
PITCH 0.50.100
油门随转速设定就好

网友B:
你这个油门曲线比较奇葩了,普通模式居然这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油门曲线比较奇葩了,普通模式居然这么设置

的确哈,为毛0点不是0油门?不怕飞机自己启动?

网友:
油门1起码是0 N N N N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的确哈,为毛0点不是0油门?不怕飞机自己启动?

我推荐一个油门和螺距曲线
新手在悬停阶段,为了省电,只飞普通模式
normal   油门    0   50    100  (也就是45度斜线)
               螺距    30  60    100 (最地点的时候不是最大负螺距,中点的时候大概3-5度的螺距,适合悬停,省电)

开始练习3D了(非定速油门情况下)  3d有人建议普通模式还是用中点带3-5度的螺距曲线,我觉得没有必要,不然3d和normal切换时候飞机有一个上窜下跳的动作
normal  油门  0    50    100 都是默认
              螺距  0    50    100  都是默认
3d1       油门   75    70    75  一个v字油门,两头高,中间低
             螺距  0    50    100  都是默认
3d2       油门   90    85    90 一个v字油门,两头高,中间低
             螺距  0    50    100  都是默认
定速油门情况下
normal  油门  0  50   50  50  50  第一个点是0,在20%的地方就设置成50,标定转速
              螺距  0    50    100  都是默认
3d1       油门  65    65    65 一条水平直线
             螺距  0    50    100  都是默认
3d2       油门   75  75   75  一条水平直线
             螺距  0    50    100  都是默认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我油门的id1和id2是85和95一根直线!

网友D:
参照11楼就很好了。个人建议航线和3d螺距设成一样,这样手感一致,普通航线我也用3d模式飞,这样防止用航线模式飞3d,没有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望能对你有帮助,其实熄火降落螺距都是用斜直线设置的,如果是450级的就只有离地一米左右熄火降落了。

谢谢朋友,回头晚上我按照朋友的设置方法设置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朋友油门的idleup3 是设置来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油门曲线比较奇葩了,普通模式居然这么设置

之前朋友帮我设置的,我也一直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照11楼就很好了。个人建议航线和3d螺距设成一样,这样手感一致,普通航线我也用3d模式飞,这样防止用航线 ...

恩,晚上试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一个油门和螺距曲线
新手在悬停阶段,为了省电,只飞普通模式
normal   油门    0   50    100  ...

谢谢指导,晚上试试。,不明白在多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头晚上我按照朋友的设置方法设置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朋友油门的idleup3 是设置来做什么用的? ...

扶他爸摇控可以设置三档油门的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E(2016-05-03):
简单问题复杂化
定速
螺距 斜线
油门 直线
然后只能靠眼手脑配合了......

网友F:
idle只是个状态,你一样可以把normal设成3D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