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不装天线上电是否烧机

楼主(2016-03-10):
现在市场上出现图传不装天线也不会烧坏机子,而有些一下子就把机子报废,这是什么技术原理?同一款机子,之前的严重损伤了(距离变的超短),而昨天也忘记接天线,后面试飞检测了没异样,这是什么原因?不会是运气吧,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短暂上电温度还没上去,及时断开就不会烧。看来你的人品比较好,我的第一个创新科200mw忘接天线几秒就直接报废,后来又买了一个,上电几秒后发现及时断开,一点问题没有,1000米随便飞。

网友:
我有次也忘记接天线了 在家里测试 也没烧,具体原理也不懂,保险起见 若产品没有特殊说明的话 以后上电前摸一摸天线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暂上电温度还没上去,及时断开就不会烧。看来你的人品比较好,我的第一个创新科200mw忘接天线几秒就直接 ...

呵呵,经历一样的

网友:
200mw飞出去几十米图传信号模糊了,猛然想起天线没装上,赶快落地,跑过去拔电,装上天线,一切正常

网友:
也好奇这烧机的根本原因

网友B:
装上天线,没天线有的确实容易烧,尤其功率大的

网友(2016-09-01):
正常工作的发射机,功率是通过天线辐射出去了
没装天线,功率全部反射回发射机,自己射自己,发射电流和温度飙升!
一般大型的发射站会有功率保护,基本不会烧,只是会开机保护
图传模块都不会有这些装置,瞬间烧毁也是有可能的,就像保险丝溶断一样
其实很多其它电器都有类似现象, 正常空载的电机,电流不高,但是电机卡主了不转了,电流飙升,动能转换为热能,很快就烧毁了

网友:
和每家的设计需求不一样的,有些厂家设计的没有天线,就会烧机,
像Aomway的就不会烧。各有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