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华科尔250,自己改装大功率发射机图传

楼主(2016-03-10):
华科尔250GPS版,
由于华科尔配的tx5816发射功率太小,图传距离只有一百米,高空才有个200米左右,所以想自己改装一个大功率发射机装上去。
由于250GPS版带OSD,如果摄像头和图传直接接的话看不到OSD信息,大功率图传想从原图传接口接线,但是tx5816接口线好像很多,不知道该接哪条,
求高手指点:如果想显示OSD信息,图传上面需要接几条线?有没有人知道tx5816针脚哪些是什么线,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不过图传天线换好一点的效果相对也会好一些。

网友B:
先找到地线,再找电源线,剩下的线都引出来,再慢慢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到地线,再找电源线,剩下的线都引出来,再慢慢找啦

呵呵,这工程有点大,我怕接错线把图传烧了

网友C:
你太牛了,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牛了,涨知识

呵呵,只是有哪想法,还不敢动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不过图传天线换好一点的效果相对也会好一些。

我现在是用的原装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