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计时器设置

楼主(2016-03-10):
14sg 计时器 能和jr9x那样设在右上角 自动回弹杆上吗 拨一下启动 再拨一下停止

网友A:
可以用  SH  自动回弹杆使计时器 归零, 用油门控制 启动 和 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SH  自动回弹杆使计时器 归零, 用油门控制 启动 和 停止。

我觉得不好用 飞机在地上滑倒跑道上就开始计时和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SH  自动回弹杆使计时器 归零, 用油门控制 启动 和 停止。

同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好用 飞机在地上滑倒跑道上就开始计时和停止了

直机器不用滑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器不用滑翔吧

飞固定翼

网友:
有好多方法,如果中途不落地,我一般是右上角那个开关是复位,启动好离地前拨动一下就行了。前提是要设定好倒计时时间。
如果是起起落落,需要累计时间,我一般是熄火开关暂停。
我一般设定两个倒计时  一个航线 一个 3d 。

网友:
飞固定翼真不好整,直机我是飞行模式开关控制时间启停,SH重置时间,因为我3D起飞熄火降,固定翼不知道啥整合适咯。

楼主:
我觉得还是JR的合理些 拨一下启动 再拨一下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好用 飞机在地上滑倒跑道上就开始计时和停止了

你可以设置成半油启动,0油停止,我就是这样,飞机完全起来,计时开始,飞机落地完全收油,计时停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JR的合理些 拨一下启动 再拨一下停

SH回弹杆可以设置交替的,就是你说的拨一下启动,再拨一下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JR的合理些 拨一下启动 再拨一下停

仔细看说明书,有你说的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回弹杆可以设置交替的,就是你说的拨一下启动,再拨一下关闭

怎么设呀 一直弄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设呀 一直弄不来

下面的ALT项,把OFF改成O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ALT项,把OFF改成ON就可以了

搞定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