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穿越机F210 调参PID简易教程

楼主(2016-03-10):
新手或不建议调参,调参需谨慎

关于F210调参,调参故名思议是调整飞机的参数,调PID参数,下面讲解调PID的调试方法与
详细介绍PID的作用,下面红色箭头所指的插口就是调整飞控的插口

连接电脑后把CLEANFLIGHT软件打开,打开AUTO CONNECT自动连接

连接之后出现下图画面

然后选中PID就可以自己调整参数可以按自己需求去调整参数。

P值是PID中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决定飞行器的飞行效果。
首次起飞前PID的基本调整

P
(比例):这是一个增益因子,当多轴飞行器受风等的影响发生向一边倾斜时,P值直接决定多轴飞行器的抵抗这种倾斜的力的大小。P越大,多轴飞行器抵抗意外倾斜的能力越强,但P过于大时会引起多轴飞行器抖动甚至猛烈侧翻。P越小,多轴飞行器抵抗意外倾斜的能力越弱,但P过小时会引起多轴飞行器自平衡能力不足甚至朝一边侧翻(如顺着风的方向)。
I(积分):这个参数决定了飞行控制器对过往飞行状态的依赖程度。如果I值太小,会使飞行器过度依赖当前的误差,不能抑制过敏现象,从而造成飞行颠簸;如果I值太大,则会过度削弱系统对误差的反应能力,造成反应迟缓。
D(微分):一旦多轴飞行器发生倾斜,则认为多轴飞行器会继续向同一方向倾斜,合适的D参数的能有效抑制未来可能发生的倾斜。如果D值太小,您会觉得多轴飞行
器反应不够灵敏;如果D值太大,也会引起过敏。相较于P而言,D反映得更多的是灵敏度,而P反映的是纠正误差的力度。

请注意同样的PID参数值,在不同的飞机上有不同的效果,这是因为下列的原因造成:
机架的重量/尺寸/材料/硬度
电机的功率/扭力/推力
电机的安装位置/电机的间距
螺旋桨的直径/螺距/材料
机架的平衡效果
操控者的技能

网友A(2016-05-22):
楼主好,遥控飞行我是地道的小白。上星期一时兴起购得一架f210,到手后折腾几天总算飞离地面,但一起飞后摇杆居中不动,飞机总是朝左前方快速飞行,弄得手忙脚乱总也找不到方向。请教楼主,能有法子通过调整,使飞机在摇杆居中时也基本能悬停在空中,然后再慢慢练习手感,请楼主兄弟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遥控飞行我是地道的小白。上星期一时兴起购得一架f210,到手后折腾几天总算飞离地面,但一起飞后摇 ...

摇杆回中后想飞机稳定悬停不乱动,对于这款无任何定位系统的机机来说很困难

摇杆回中飞机前飞,可通过调节飞机电池位置改变飞机整体重心试试

网友:
F210是个不错的机子

网友B:
楼主幸苦了,也刚入的3D版的210,这个调参还可以增加无头模式和BB响、还有失控保护,楼主能教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幸苦了,也刚入的3D版的210,这个调参还可以增加无头模式和BB响、还有失控保护,楼主能教下嘛?

在这里有针对增加无头模式和BB响的教程帖     可看下

3D210已经有了失控保护吧   F210有增加升级失控保护    后面出的厂家不会还要用户升级      已经OK了

网友(2018-09-29):
调参软件哪里有,,,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