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舵机

楼主(2016-03-10):
在网上看舵机,名目繁多,请教大侠们,650大小的帆船宜用什么舵机?

网友A:
方向舵的舵机用最普通的futaba3003舵机就够了。收索机用标称10公斤左右的(价格在100元以下的)。这个建议是不参加比赛,只是自己玩玩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的舵机用最普通的futaba3003舵机就够了。收索机用标称10公斤左右的(价格在100元以下的)。这个建议 ...

看看能不能回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的舵机用最普通的futaba3003舵机就够了。收索机用标称10公斤左右的(价格在100元以下的)。这个建议 ...

这两天把我急了一把,不管是发帖还是加复,系统都提示“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好不容易碰上了发了一次帖,还是回复不了,这就木然了!按照本栏置顶公告,又装了一个IE9,但也不行!刚才准备了一场持久战,打算把金山卫士上的浏览器列表,依次往下一个一个浏览器去试装,刚装到第一个UC浏览器,就可以发帖了!

言归正传:谢谢tomhill朋友的指教,选购中就有底了!
另外还想问一下,现在网上遥控价格不贵,其中富斯T4C,富斯FS-i4,T4C可能是老版,i4是新版,玩帆船用是差不多还是一定要新版?四通道够不够?

网友:
RG65的话用个小舵机就行了,2.5公斤吧,3003可以用就是体积有点大。
拉帆舵机用13-20公斤的大力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把我急了一把,不管是发帖还是加复,系统都提示“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好不容易碰上了发了一次 ...

帆船遥控器只用到二个通道。在选择遥控器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否还玩其它模型的需求(比如还需玩固定翼或仿真船)。我只有一个遥控发射机,但接收机有十几个,也就是我一个遥控发射机可以玩帆船,固定翼,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帆船遥控器只用到二个通道。在选择遥控器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否还玩其它模型的需求(比如还需玩固定翼或仿 ...

谢谢指教!今天装了一个360浏览器,看能不能发帖了!
根据tomhill的指教,在网上买了一套遥控,比较过去的和网上现行的一些网店的价格,这个店价格似乎比较合宜,感觉到可以接受:一个富斯 flsky FS-i4,158.00元; 辉盛MG995,22.00元;Futaba S3003 ,14.50元;外加10.00元运费。
再次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帆船遥控器只用到二个通道。在选择遥控器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否还玩其它模型的需求(比如还需玩固定翼或仿 ...

你好,我以前也只玩过固定翼,最近想入帆船,我的是天地飞接收机(遥控器是天地飞7),请问用3S动力电池如何不通过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呢?收索舵机一般用那个通道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以前也只玩过固定翼,最近想入帆船,我的是天地飞接收机(遥控器是天地飞7),请问用3S动力电池 ...

收索机在油门通道,供电可用bec3A的。

网友C:
帆船上最好用2S铁锂电池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帆船上最好用2S铁锂电池做电源。

我在这方面纯外行。在过去搞其它工作时用过的电池里,了解到铁锂电池的特性是比较好的,最明显的一点是自漏电极小,比容量似乎是大些,但查来查去,也没有找到它们的重量列表。价格上看,这类电池价格一般较其它类电池要高不少,我在想用于帆船,载重量的影响不是太大,不象飞机,那一克一克都要讲究的!能不能用别的电池来代替它。

网友A:
不是参加比赛,电池没那么讲究,4节镍氢电池1200毫安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这方面纯外行。在过去搞其它工作时用过的电池里,了解到铁锂电池的特性是比较好的,最明显的一点是自 ...

2S铁锂电池额定电压6.6V给接受机供电正好,如果用锂聚合物电池1S的电压不够,2S电压又超了,用5S镍氢电池也可以但自放电比较大还有记忆效应,如果想合理的使用比较麻烦。而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每次玩船前补点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加比赛,电池没那么讲究,4节镍氢电池1200毫安够了。

我正好有这个想法,7号镍氢电池,体积重量都不是太大,现在有标称1280毫安的,4 节串起来,有4.8V,应该是可以玩一些时间了。主要是成本相对说比较低。我看了一些网店,也没见那种2S电池各种容量的标称重量,不然还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D:
futaba 可没那么便宜哦,要小心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 可没那么便宜哦,要小心盗版

谢谢IOM朋友的提醒!
不过我刚才又在网上看了一回,futaba跟 富斯flysky不是一回事,那futaba要高档得多了,这个富斯i4估计就是一个什么国产产品,根据他的介绐,i4是较新一点的品种,很多家店也都是这个价。
技术参数里标称接收机400米,发射机800米,能不能达到没试,折扣一半吧,有200米,玩个帆船大概也差不多了,再远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因为还在拟议玩船阶段,都还在筹画中,边玩边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索机在油门通道,供电可用bec3A的。

谢谢,刚订了超越800,这两天就到货了

网友:
650国内又没有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