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高高手们救救飞机

楼主(2016-03-10):
买回来还不到几天机子就出问题(上转下不转)是什么东西坏

网友A:
读懂这问题比飞机的问题更难
上转下不转,估计是双浆飞机的意思....如果是,那我帮不了了,没玩过不清楚结构,发个图来大家帮你分析下呗

网友B:
如果是双桨的一般是2个电机驱动,其中一个电机不转了,原因无外乎电机坏,断线,驱动电路坏。。。

楼主:
如果是双桨(嗯嗯 是的 双桨直升飞机)的一般是2个电机驱动,(哦 电机出问题 我还以为是 电调和主板)其中一个电机不转了,原因无外乎电机坏,断线,(看了连接 可线还在呀 又没掉下去????)驱动电路坏。。。(这……

楼主:
对了 问下 电机为什么那么容易坏

楼主:
太经不起摔…

网友C:
菜市场200块的就比450级还大 这个坏了就坏了再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D:
有木有卡进头发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