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高手们救救飞机

楼主(2016-03-10):
买回来还没几天就无法起飞(上转下不转)什么东西坏?或者是质量不能保证?

网友A:
问题太简单了,又没有实物,别人也没办法帮你
来点图片,视频这些再提问题

网友B:
上转下不转是什么机型?

网友C:
什么飞机啊?

网友B:
莫非是双桨机型?

网友D:
玩具机嘛

网友E:
楼主问的是共轴双桨机,两电机带动两齿轮(一个顺一个逆时针),你看下是哪个电机不转找买家换新即可
电机、齿轮都转,那就是主轴断了,或者是齿轮跟主轴松动

网友F:
如果电机转桨不转查电机齿是否脱落,电机座是否变形导致电机齿无法和齿盘咬合,如果电机不转查接收机上的驱动模块

网友G:
楼主双桨玩具机

网友H:
靠,我想复杂了,我以为是大齿盘转小齿盘不转。

网友I:
如果真想玩航模 建议从模拟器或者四通开始吧。

楼主:
我那飞机 买来的时候 商家就告诉我 是四通直升飞机!!!!

楼主:
商家说 还有六通的买 不过 价贵 价高

楼主:
直升飞机无法飞后 我就去找了 商家 可商家的话 惹火了我……

网友J:
下面的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