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组装小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本人刚刚接触航模,请问电路板给电调供电,4个电调BEC给飞控供电,飞控给接收机供电,这样可以吗。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说的“电路板”是不是分线板,焊接分线板注意正负极,如果四个电调都带BEC,按我的理解,其中三个把红色正极线挑掉,只留一个给飞控输出端供电,飞控输入端可以给接收机供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电路板”是不是分线板,焊接分线板注意正负极,如果四个电调都带BEC,按我的理解,其中三个把红 ...

明白了 然后这样零件应该都齐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然后这样零件应该都齐了吧

只是飞起来,零件够了。新手直接上APM勇气可嘉!APM用起来的话,还有很多配件可用。祝楼主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飞起来,零件够了。新手直接上APM勇气可嘉!APM用起来的话,还有很多配件可用。祝楼主顺利

明白 谢谢!!!!从小白进阶全靠各位能解答的大神

网友:
原来这样啊!

网友:
同样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