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诚心的问个K110的问题 没事进来看看~~~~~~~~~~

楼主(2016-03-10):
前几天接收终于返厂到手  对上控   小飞下   很爽  但有一点很不爽    每换一次电池  微调就要重做   哪位大神能给指个道不      前1分钟都微调玩了

网友A:
是原厂控还是上次你说的FUTAB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厂控还是上次你说的FUTABA的?

还是上次说的14sg  没飞一电都要做一次微调   不知道你飞机有这情况么

网友:
悬停微调后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舵机虚位的问题吧,你们有没注意到舵机虚位大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舵机虚位的问题吧,你们有没注意到舵机虚位大的离谱!!!

找到原因了原来陀螺数值设的70多  一直用6G飞的   现在都调50 好了  是3D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陀螺数值设的70多  一直用6G飞的   现在都调50 好了  是3D了

飞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时候还是需要多检查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时候还是需要多检查下参数

恩 是的    K110的油门行程你知道如何设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舵机虚位的问题吧,你们有没注意到舵机虚位大的离谱!!!

不是舵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K110的油门行程你知道如何设置么

你参照说明书的油门曲线设置试试,每个人的飞行手感都不一样的

网友C:
我的炸鸡,起飞困难了,然后我又调到舵机了,搞的现在越搞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照说明书的油门曲线设置试试,每个人的飞行手感都不一样的

不是曲线    曲线我懂    我现在的油门行程不对 想重新设下   不知道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炸鸡,起飞困难了,然后我又调到舵机了,搞的现在越搞越乱

你用的6G模式飞的吧   别用那个   要是用6G要先  校正才能飞不然 会偏航    直接用3D飞就好了十字盘调平后  别的机械都不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6G模式飞的吧   别用那个   要是用6G要先  校正才能飞不然 会偏航    直接用3D飞就好了十字盘调平 ...

能给个Q加么?或加我18207168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曲线    曲线我懂    我现在的油门行程不对 想重新设下   不知道怎么设

油门行程?可以具体点吗?14通遥控我用的也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可以具体点吗?14通遥控我用的也不熟

比如你买个新的电调都要设行程的     就是油门的最小最大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你买个新的电调都要设行程的     就是油门的最小最大量

照你这么一说大概了解了,小电调好像都是默认值,设定不了油门行程;你可以到网上查下相关质料

网友:
你返厂多久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