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想用4S电,电机求推荐

楼主(2016-03-10):
手上现有乐天20A电调,银燕2204 2300KV电机,飞3S觉得力度不够,想飞4S了,求推荐,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我們這裡這個搭配都直上 4S 帶五吋槳,噴度十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這裡這個搭配都直上 4S 帶五吋槳,噴度十足哦

兄弟,我是这个电机哦,参数写2S~3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是这个电机哦,参数写2S~3S

大哥,銀燕還有出別顆的 2204 2300KV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銀燕還有出別顆的 2204 2300KV 嗎?

有啊,这个电二代的,参数写2S~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這裡這個搭配都直上 4S 帶五吋槳,噴度十足哦

请问一下,你们是用多少毫安多少C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们是用多少毫安多少C电

1100~1800 4S 都有人用
但比較普遍的是 1500/4S 35C
我印象中看到的都是舊款,因為最近裝新機的少了...

電機參數 3S ?那個他們才不管咧,反正上了就飛了
4S 油也不會推到底,功率不會太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0~1800 4S 都有人用
但比較普遍的是 1500/4S 35C
我印象中看到的都是舊款,因為最近裝新機的少了... ...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