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会调eBar v2

楼主(2016-03-10):
今天e8才到的,调到十字盘水平的时候发现只能调中间水平,最高和最低十字盘水平怎么调?

网友:
无此功能,ebar追求3个舵机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什么

已经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不差太多就不管了吧,一般也不会用到最高最低的。

网友B:
金属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外壳!!

是的,铝的

网友:
我的E8 在最大也最低螺距的时候也感觉不平 不最大怎么调

网友C:
翻我的帖子。。我

网友:
能解决吗

网友D:
无解  所以我的一直闲置

网友E:
无法调整,最大螺距时用摇杆控制模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我的帖子。。我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调整,最大螺距时用摇杆控制模型状态。

你的意思是说用遥控器设置舵机形成量

网友:
我擦。就没这个功能。我一直用ebar,这鸟陀螺仪。别期待太多。其实他具备的已经够飞了。外场调试也很方便。。其他的,靠手修吧

网友F:
刚入了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设置。之前一直用K8 楼主 这个好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入了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设置。之前一直用K8 楼主 这个好设置吗?

E8比k8好调,稳些! 昨天已经试飞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用遥控器设置舵机形成量

飞行时用摇杆修正,最大舵量飞行时用的很少,看模型姿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