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调双电机波箱混控问题

楼主(2016-03-10):
电机波箱,双电调驱动,用混控模式,发现极速时候比不混控得要慢许多。求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A:
沙发,楼下回答,就用单电调一拖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楼下回答,就用单电调一拖二呀

那样就没办法转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楼下回答,就用单电调一拖二呀

船模单电调一拖二可以,坦克不行,分别有直行和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