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苦练模拟器!

楼主(2016-03-10):
请问老鸟?一开始玩什么机型好?

网友:
凤凰模拟器小机都太灵活,上700

网友:
飛鷹模擬器教練用甚麼机你就用甚麼!由大練到小!

网友A:
我喜欢G7里面有亚拓700EDFCHV,调一下物理参数就跟真机手感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G7里面有亚拓700EDFCHV,调一下物理参数就跟真机手感一样了,

玩G7电脑配置要高吗!我怕我的电脑玩不起!

网友:
推荐PRO改装的480,炸鸡成本低,手感比450好。

网友:
先用700的飞机练反应方向,差不多了换小鸡加强反应速度,上真机时候别zuo就行

网友:
我喜欢用SAB700 X7    5.5 550E  最常用的是SAB700   这个没什么固定的好像 看自己喜欢 玩大机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G7电脑配置要高吗!我怕我的电脑玩不起!

比凤凰高点,独显没压力,集显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一样   练习反射而已

网友:
个人体会:亚托700,手感比较接近真的450机!

网友:
我喜欢飞大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