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 开气压定高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动了油门, 后果很危险

楼主(2016-03-11):
刚才发现, F3 飞控 开气压定高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动了油门, 后果很危险. !!!!!
手痒想飞一把, 没有场地,干脆在卧室练习悬停.  开气压定高后就不用管油门了,真爽!!!,  机机稳稳地悬浮在床上方20cm左右(眼看有10cm左右的浮动),
这时想稍稍改动一下悬停高度 ---没记得关闭气压定高开关---- 只轻轻推点一下油门, 机机就完全不受控地直冲天花板,差点连我灯都给打坏-----想想要是满床的玻璃渣----好可怕

记得很多其他的飞控都是一动油门自动取消气压定高的.怎么这个这么牛逼的f3居然没想到这个呢?

网友:
感觉开发团队不怎么关心辅助飞行这块

网友:
动了油门会怎样?

网友:
你的油门是自动回中的?

网友:
F3的定高 GPS本来就是副业~~~

网友A:
很关注这个问题,楼主能说下你的F3的固件版本,安装情况,手动还是自动模式下

我的F3 10DOF 加了海绵和外壳,定高还是不行,油门忽上忽下像抽风一样。5米左右高度

不过我在定高时,打油门是没有关系的,官方说明里面BARO模式是指在油门没有信号该变量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而且官方说LOOPTIME不能高,只能是1KHZ以下,气压计才能获得高优先级

我的固件是BF 2.4.1,LOOPTIME 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关注这个问题,楼主能说下你的F3的固件版本,安装情况,手动还是自动模式下

我的F3 10DOF 加了海绵和 ...

我是直接在这里下载的 cf 及其下面的固件( 软件和固件应该都是发布版最新的了) :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

V1.12.0
.....
.....
pid算法选择的 第3个(lu...开头的那个,220的机机默认值就很稳), 开自稳 HORON模式 ,气压定高是解锁起飞到20cm左右高,才用辅助通道开关打开。

然后在定高状态下,一动油门就不受控猛跳起来(如开头贴所述)。

     但是但是, 我要说的是, 气压定高很稳呀, 不会有你说的那样5m左右的飘忽, 我的仅在10cm之内上下-------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你飞到5米高看看,还有你垫海绵了没有,LOOPTIME那里设置的是多少。

你用的固件和我不一样也有可能你的固件这方面做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飞到5米高看看,还有你垫海绵了没有,LOOPTIME那里设置的是多少。

你用的固件和我不一样也有可能你的 ...

LOOPTIME应该是多少?我的默认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OPTIME应该是多少?我的默认2000?

你设置成1000看看一般设置的越小越好

楼主:
nnn

   看了下评论,原来这些家伙也有类似的问题。

mmm

mmm

楼主:
(晕,怎么图片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C(2016-10-17):
楼主知道F3硬件的github地址吗?

网友:
穿越飞控GPS和气压计定高本来就是多余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F3硬件的github地址吗?

地面站不连接飞控之前 首页有firmware的github链接。

网友:
F3的GPS气压计有个毛用

网友:
F3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拿来竞速的,辅助飞行功能肯定会被弱化或者不太考虑你的使用感受,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设备才是正道!辅助功能多的,还是选pix吧,呵呵!

网友D(2018-09-17):
你确定你的定高起作用了吗?一般悬停在1M 高度,能定住,才能算是定高生效。在高度20CM的地方,一般是地效在起作用,即使不怎么动油门,也会“定高”,但是那是假象。当你推油门,当然一飞冲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的定高起作用了吗?一般悬停在1M 高度,能定住,才能算是定高生效。在高度20CM的地方,一般是地效 ...

支持气压定高的BF,最高是那个版

网友:
bf从来就不支持定高,cf和inav才有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气压定高的BF,最高是那个版

实话说,我没用过F3,我用的CC3D,自己加的气压模块定高。在实际定高的过程中,发现的确地效也能起到“定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