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快艇跑一会加没就死火

楼主(2016-03-11):
有个汽油快艇,跑的少,每次都玩不到一箱油,一年能跑两三次。出去玩跑一会就加油死火,加油感觉正常,突然就是死火。不知道是发动机的问题还是水冷什么的,感觉我的船水冷出水很少,全油门才能出一点水。还有就是我想把化油器换成华博罗的,可以确定的两个螺丝孔不对,装不上。请问有人换过吗?是怎么改的。懂的回答下,谢谢

网友A:
割草机;突然熄火都是机器有问题,好好查,突然熄火后,尽快用手转一下看看手能不能转得动,转不动就是活塞抱死了,可以转,正常的,就是化油器有问题了

网友:
師兄 你只船有冇带去海邉玩過?

网友:
加油是否太多?道至玩船時化油器油多突然熄火...?

网友:
船水冷出水很少?,,,因水冷內有垃圾就會自然小水出啦...

网友:
想把厡厂化油器换,,,? 簡簡厂出的化油器螺丝孔中有大細 级别又唔同 咁,,,點可能用得上哇,,,,

网友:
膜片式化油器是会老化的,看着机器的样子也像用了很久了,搜下对应排量的化油器就行,口径要一样大才能装上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发动机能不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草机;突然熄火都是机器有问题,好好查,突然熄火后,尽快用手转一下看看手能不能转得动,转不动就是活塞 ...

死火后可以转动,一拉就着,就是跑一会又死火。我想把化油器换了,不知道换什么样的

网友B:
换回原厂的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回原厂的没有吗?

现在就是用原厂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死火后可以转动,一拉就着,就是跑一会又死火。我想把化油器换了,不知道换什么样的

你这种状况我个人认为是发动机过热了,改一下进水口,加大水流量

网友:
注意一下排气管。,,,油箱的气密性,是否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状况我个人认为是发动机过热了,改一下进水口,加大水流量

我想加个水泵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当初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水冷系统堵塞。建议你把水冷系统清理一下或者多加一套水冷系统应该就不会在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技术贴,围观学习下

网友:
水泵可以解决怠速时的水冷,高速时的冷却还是要靠足够的水流

网友:
可能油针没调好。

网友:
清理水冷系统,发动机过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