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飞控 安装减震床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小弟我有2个飞控, naza-lite 和 naza-v2 最近纠结一个问题,飞控需要安装减震床么?现在正在装机,坐等回复!另外,铜箔屏蔽贴纸,能覆盖飞控么?

网友A:
电机和桨震动大吗?我几个都没装减震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桨震动大吗?我几个都没装减震床。

感谢,收到,原来玩PIXHAWK,原理上来说,应该使用,但是有传闻说DJI官方说,不需要,想实际证实!

网友:
NAZA 本來就內置減震的了 ...

网友:
3M 双面泡沫胶 不就解决了
我三个都是这样放置没什么不妥当的

网友:
弄点泡沫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