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华科尔R1002接收机么?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6-03-11):
最近遥控距离缩减很多。。。天线断了自己用屏蔽线接的,突然发现天线末端的裸露长度,也就是线芯剥离出来的长度是有讲究的。。。麻烦有1002接收机的朋友帮我测量一下末端裸露的长度究竟是多少。。。最好精确 到毫米。。。据说是3.1CM左右。感谢。。。
昨天失控自由落体砸到水泥地。。。损失三个电机。。。我了个去。。。悲哀啊

网友A:
  还没回家 测量长度。。。先算一算吧——
2.4GHz 的 四分之一 波长 = 31.25 毫米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回家 测量长度。。。先算一算吧——
2.4GHz 的 四分之一 波长 = 31.25 毫米 。。哈哈。

膜拜

网友:
原厂是23cm,我之前也是被螺旋桨砍断了一截没影响,后来两根都被砍断半截,百米就失控。后来换了两根就解决了!

网友B:
这个太深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没回家 测量长度。。。先算一算吧——
2.4GHz 的 四分之一 波长 = 31.25 毫米 。。哈哈。

我的rx1002是3CM,刚买的S603是2.5CM,偏差不小,何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rx1002是3CM,刚买的S603是2.5CM,偏差不小,何解

刚才 实测    Rx1002 的 天线裸露长度是 31毫米。

至于 某些 接收机 天线裸露 长度 少于 31毫米,
其实——这还与 接收机 内部 偶合阻抗 有关系:

所谓 设计长度 正好是31毫米(1/4波长)的:
它自认为 它的 内部 偶合阻抗 是 75欧姆 纯电阻。

如果:接收机 内部阻抗 故意 设计 成 “感性阻抗”
那么 天线的长度 可以 有所 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 实测    Rx1002 的 天线裸露长度是 31毫米。

至于 某些 接收机 天线裸露 长度 少于 31毫米,

感谢,感谢楼上回复。得到大多数答案是31-32mm。。。
没必要研究那个。就按原厂的长度。我只是减掉了原来的,我不知道到底多长了。。最近失控一次发现好像有地方不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