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leanflight,接收器找不到辅助通道

楼主(2016-03-11):
cc3d刷cleanflight,接收机找不到辅助通道,只能调出1234通道,用的是jr rd731,求助,是不是固件版本原因?

网友A:
看能不能改 DSMX 或是 DSM2  或是PPM 模式的接收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改 DSMX 或是 DSM2  或是PPM 模式的接收機看看!

接收是dsmj的

网友A:
我之前用 spektrum 的
把小衛星 ~對頻好後~ 不用接收了~
可以直接把小衛星 接CC3D VEO版 (前方有兩的插槽)
如果是 min CC3D  要改個 5V轉 3.3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 spektrum 的
把小衛星 ~對頻好後~ 不用接收了~
可以直接把小衛星 接CC3D VEO版 (前方有兩的插槽 ...

感谢详细解答

网友B:
刷完cf后还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cf后还可以这样接吗?

可!
不過要到CF裡面 改一下  參數 讓 CC3D 跟CF 知道你用什麼協議的接收!

网友:
我用的F3飞控,接收机PWM,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辅助通道为什么,就没反应了,飞行模式也设置不了。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困扰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