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K120的控可以玩模拟么?

楼主(2016-03-11):
连接上电子狗后!显示和遥控器无连接!谁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12-13):
我也可以用

网友:
我的也可以连接

网友:
我的能连接啊。。

网友:
连接其他的控可以吗?是不是加密狗的解密和模拟器不匹配

网友(2016-03-16):
可以用的,我自已就是用x6玩模擬器

网友:
是可以N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问题一样 伟力K110 X6遥控器,WIN7 64系统,安装了凤凰和控制台,检测到加密狗,但是检测不到遥控器 ...

控我都拆开万用表查了线路没问题!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和我的问题一样 伟力K110 X6遥控器,WIN7 64系统,安装了凤凰和控制台,检测到加密狗,但是检测不到遥控器,到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玩

显示电子狗检测不到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