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把尾电机线搞断怎么破啊

楼主(2016-03-11):
电机线老是断。。这要怎么搞

网友:
不玩这玩意儿,就不会断了

网友:
把尾电机固定好以后,在线上点一点热熔胶固定。

网友A:
尾巴包上热缩管,电机线不要绷紧,留点富余量在热缩管里面,可以用点502把电机固定在座子里面防止炸机窜动。。。

网友B:
用一块胶带贴在电机屁股后面就好了,又轻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块胶带贴在电机屁股后面就好了,又轻又靠谱

我用海绵贴着,还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包上热缩管,电机线不要绷紧,留点富余量在热缩管里面,可以用点502把电机固定在座子里面防止炸机窜动 ...

又断了一个,能拆开重新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