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降副翼(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6-03-11):
       混控:遥控器正常操作一个动作只控制接收机一个通道的动作,但有时候需要一个操作同时使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道动作,这个就是混合控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个通道信号完成对多个舵机同步控制(如Y线连接副翼),就不能称为混控,因为这只是一个通道信号控制多个舵机动作。混控必须是一个通道信号使多个通道能同时、独立动作,每个通道混控量都是可以独立调节的。
       升降副翼(三角翼)混控:升降副翼混控顾名思义就是升降舵同时具备副翼功能,两个舵面同向运动可以控制飞机俯仰,两个舵面反向运动可以控制飞机横滚。航模中需要两个独立通道混控。三角翼布局的飞机都用此模式,部分常规布局的飞机(战斗机)水平尾舵也用这种模式,目的是提高飞机低速时横滚性能。
       常规布局的飞机水平尾翼使用升降副翼(三角翼)混控,通常会与主翼上的副翼增加升降襟翼混控、副翼连动混控等功能,以提高飞行性能。即水平尾舵为升降舵模式时,拉升水平舵,主翼两边舵面像襟翼一样向下,以增加飞机向上托举力量。当飞机水平尾翼作为副翼使用时,即与主翼两边舵面同步运动,主翼两边舵面如正常副翼一样工作,以提高飞机横滚性能。
       目前很多低端航模为省事,正常布局的飞机用升降副翼(三角翼)混控时,只用两个舵机以连杆形式控制主翼和水平尾翼4个舵面,造成主翼与水平尾翼舵面同向运动,这样一来,副翼控制没问题。控制升降的时候,主翼两边舵面运动方向和升降襟翼控制刚好相反,影响飞机升降性能。

网友:
没看到想说什么

楼主:
?x&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网友A(2016-10-25):
原来真是这样呀!每次看见KT SU27 的副翼连升降的方式,我都很纠结是不是我脑补错了,,,
不过如果飞机重心在副翼之前呢?他们这样的连接方式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真是这样呀!每次看见KT SU27 的副翼连升降的方式,我都很纠结是不是我脑补错了,,,
不过如果飞机重 ...

KT SU27强烈建议使用4个舵机,升降舵和副翼分开控制。飞行品质将会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