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 发动机点火器 怎么用 求大神帮忙 帖子里有图片

楼主(2016-03-11):
    大神们帮帮忙  大黄的机身  用的3w 56ib2  发动机
      这些线的定义是什么?怎么用?
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就用两个电源线就行了,红黑的那两根,长的接电池给它供电,短的接发动机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用两个电源线就行了,红黑的那两根,长的接电池给它供电,短的接发动机传感器的。

不好意思  我有点 不明白    就用两个电源线?   其中长的那根红黑接电源        短的那个红黑的接传感器?    其它两根干嘛的?  谢谢

网友:
红黄蓝黑那根线是接霍尔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