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要怎么设置才能飞F210

楼主(2016-03-11):
本人原来是飞直机的,有一个D10的控,现在想玩玩穿越机,如果买个F210的单机,要怎么设置才能飞?谢谢
哦,再请教一下,F210可以用3S2200的电池吗?因为过去飞450,有不少这种电池,不想浪费了。

网友A:
你就把机型选择:(固定翼), 配置输出: gear通道给mix开关。   襟翼通道给FMOD, 辅助二通道给GEAR开关。  就行了。   用3s的锂电应该也可以飞,但是性能肯定不如4s的设计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机型选择:(固定翼), 配置输出: gear通道给mix开关。   襟翼通道给FMOD, 辅助二通道给GEAR开关 ...

太谢谢!这下子懂了。先用3S慢慢飞,熟练以后再用4S的。

网友:
华科尔就是这个控设置比较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机型选择:(固定翼), 配置输出: gear通道给mix开关。   襟翼通道给FMOD, 辅助二通道给GEAR开关 ...

请问这样设置之后还有自稳吗?

网友:
遥控设置和自稳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