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穿越,CC3D失控了

楼主(2016-03-11):
傍晚,最开始油门没法解锁,电池拔插好几次,后来不知道怎么能解锁了,就开始飞。悬停了一会儿之后觉得没什么事了,推杆前飞,然后突然没有反应了,直接撞向地面。多亏我是先推杆,还没来的急给油门,不然今儿就提控回家了。

楼主:
图片

250机架底板断了一块

250机架底板断了一块

断了一根桨

断了一根桨

楼主:
求助大神怎么回事??

网友A:
我已经提着回来了小1000没了  早知道不买那么贵的电机电调啦  草草草

网友B:
一定要设置好失控保护,失控零油门,情愿炸鸡也不要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设置好失控保护,失控零油门,情愿炸鸡也不要提控回家

严重同意!试飞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安住鸡鸡推油门,然后关控看失控后是否油门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提着回来了小1000没了  早知道不买那么贵的电机电调啦  草草草

也用的是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设置好失控保护,失控零油门,情愿炸鸡也不要提控回家

可是这个真的是失控引起的吗?还是飞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设置好失控保护,失控零油门,情愿炸鸡也不要提控回家

为啥我的14sg设置失控保护,然后关控不生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用的是cc3d?

网友C:
检查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
好漂亮,什么机架和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

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我第一个cc3d飞控就是连接线有问题,时而可以解锁、时而不行,纠结了好长时间,最后发现是线的问题。

而且从楼主的描述来看,也很有可能是连接不稳定

网友:
我的也是用CC3D,也是经常出现所遇到的现象--解不锁,后来又不知怎样解了。而且还经常失控,飞机左右摆几下然后往一边急坠,拉高的时候试过好次,突然机子左右振,然后就开始掉高度,掉到一定程度后,好像又进入了可控范围,打方向控制油门稳住,所以炸。

楼主:
我再po一个事,不知道是我设置不好还是本身就有这个情况,14SG配frsky的Delta-8这个接收机,设置的失控保护没法生效,也就是关控不会进入失控保护

楼主:
我再po一个事,不知道是我设置不好还是本身就有这个情况,14SG配frsky的Delta-8这个接收机,设置的失控保护没法生效,也就是关控不会进入失控保护

我再po一个事,不知道是我设置不好还是本身就有这个情况,14SG配frsky的Delta-8这个接收机,设置的失控保护 ...

我再po一个事,不知道是我设置不好还是本身就有这个情况,14SG配frsky的Delta-8这个接收机,设置的失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