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7E 遥控器 匹配real flight 7 模拟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11):
孩子终于对航模有兴趣了。赶紧趁热打铁,给她买了个华科尔7E遥控器,安装了real flight 7模拟器软件,打算先好好练练。
但问题来了:华科尔与这个模拟器连接后无法配置通道。换了手中的futaba14SG,T6J ,都能用。不知道咋回事?问卖家(华科尔控 与模拟器分别在两家购买的),也一头雾水语焉不详。咋整?只好求教与论坛诸位高人了。先谢谢了。

买的就是这种模拟器。

买的就是这种模拟器。

加密狗。

加密狗。

手中的futaba都不支持88接收。要DSM2制式。所以才买个华科尔。

手中的futaba都不支持88接收。要DSM2制式。所以才买个华科尔。

华科尔连不上,我就用手中两款futaba连了一下,设置成功,直机、固定翼,都能玩。

华科尔连不上,我就用手中两款futaba连了一下,设置成功,直机、固定翼,都能玩。

网友A:
你的遥控刷了第三方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刷了第三方固件?

刷了机就不能玩模拟器吗?我的D10也刷了

网友:
我的D7也可以
也是凤凰模拟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关注,是的,卖家刷了固件改了功率。这个遥控我从没接触过,北 京现在飞个泡沫机都要跑好远,很不方便,所以打算让孩子从使用空心杯电机88接收之类电装设备的室内微型轻型机玩起,就只好买个华科尔。

网友B:
刷固件也可以玩模拟器啊~我的D7E刷了D固件照样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也可以玩模拟器啊~我的D7E刷了D固件照样玩模拟器

请教:我遇到的情况问题出在哪儿?需要对遥控器做其他设置么?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galee固件,这固件我没用过.....

楼主:
各位大神,问题解决了。答案是:换了一台电脑,重新装了一次模拟器,然后就----好了。

网友:
蛮怀念我的D七姨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子,我的是fs9,这样子好像是遥控根本没有跟电脑连在一起,后来拆了高频头就好了

网友:
选择控制器时选错了,应该选择interlink 那个,然后在配置通道设置,最后保存新名称,以后用时,在interlink中找到这次保存的名称就行。

网友C:
我也有华科尔D7E,刷过deviationt固件了,一开始也以为玩不了模拟器,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需要选ppm制式,选后可以用了,ppm就是模拟器制式

网友:
12楼正解,我的也是7e,刷机后的,可以玩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