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方向舵机反转怎么办

楼主(2016-03-11):
   6通道遥控器,右手油门,左边控制杆往左拉就是控制起落架方向用的,但是往左拉飞机是往右边走(是走不是飞),往右拉飞机是往左边走,完全反过来了。之前飞机炸过换了KT板,但是没动过方向舵机(整体都没动过,只是换KY板的时候拔了插头重新插),重新装起来就变成这样反反向的了。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这个开关试试挑换一下,

网友:
看你方向舵机接到了4通道, 上图篮圈内是遥控器第四通道(方向通道)的反向开关,反了就拨一下。

注意如果是拨3通道的开关记得关动力再拨,不然很危险

网友:
把方向舵机的通道上的反向开关动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拨了下开关就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