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450突然甩尾

楼主(2016-03-11):
请教个问题,这两天刚吧有副翼450的尾波修复了一下,
陀螺仪
在普通模式调好中立点后轻微温票,大概15秒钟5度左右吧,切换到锁尾模式并调整到合适感度后锁尾效果还可以接受,偶尔修正一下就好,当调整完毕换上第二块儿
电池
刚飞了不到2分钟,尾巴突然甩了90度,感觉挺吓人的,再次起飞后问题依旧,好头疼.
陀螺仪是乐迪g100,尾
舵机
是个斜盘金属舵机.

网友A:
检查陀螺仪 感度 尾舵机插头和线有没有磨损,或震动

网友B:
换尾舵机

楼主:
感谢帮助,陀螺仪换了gy401,尾舵机换了922,故障解决了,锁尾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