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60与HPC100能结合吗?

楼主(2016-03-11):
新手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首先问下HCP60的主板能控制HCP100的有刷电机!然后请看下面!
HCP60的主板能不能控制HCP100的舵机? 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换个机身,也就是MCPX的碳钎机身。 然后再加上无刷改件(看到有人用HCP60改无刷了)
PS:其实我喜欢MCPX的金属改件很漂亮,而且改件的鸡头罩又超漂亮!已经中毒了!
但是我又想只用HCP60的6轴飞航线,本人新手,3轴只能在室外飞和悬停,6轴可以在家任何角落起飞和定点降落等高难度,因为6轴真的超稳。我的HCP60在6轴模式下已经调整得可以脱控悬停10秒左右,用的是华科尔的D10控+高频头!
其实HCP100可以直接改装升级件的,但是HCP100的主板没有6轴的,所以我想用HCP60的6轴主板
总之我的意思就是:HCP60的主板+MCPX的碳钎机身等其他金属改件 + HCP100的舵机 + HCP100的有刷电机或者 + 大神发出来的改无刷电机。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最主要的问题是HCP60主板能和HCP100的舵机+电机能配起来,其他机身的就好办了!

重要的问题说3次, HCP60的主板能和HCP100的舵机能配起来用,其他都好办了!我就是没有HCP100的舵机,所以想问下有没有人有2款机型的可以试一下(先不用说固定,只要舵机插上主板去试一下能不能用就可以了)

重要的问题说3次, HCP60的主板能和HCP100的舵机能配起来用,其他都好办了!我就是没有HCP100的舵机,所以想问下有没有人有2款机型的可以试一下(先不用说固定,只要舵机插上主板去试一下能不能用就可以了)

重要的问题说3次, HCP60的主板能和HCP100的舵机能配起来用,其他都好办了!我就是没有HCP100的舵机,所以想问下有没有人有2款机型的可以试一下(先不用说固定,只要舵机插上主板去试一下能不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
没人知道 - -!!

网友A:
不行~60主板是平卧的!要么你解决了主板固定座!

网友B:
建议你用100s的机身,反正你要用好看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60主板是平卧的!要么你解决了主板固定座!

固定的方法有很多这个不用担心,我最主要是想知道60的主板能不能控 100的电机和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100s的机身,反正你要用好看头罩

100S的机身塑料的不如不换 我想换MCPX的金属机身,。。主板用60的,舵机和电机用100的!因为100的的电机和舵机才能完美装在MCPX的金属机身上~~

网友:
坐等固定方式

楼主:
用弛远HFP100V2的主板托刚好可以和MCPX的2个孔位结合, 在这里我就懒得上图了! 注意不是100S.。。

PS:自己动手做一个塑料主板托也不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S的机身塑料的不如不换 我想换MCPX的金属机身,。。主板用60的,舵机和电机用100的!因为100 ...

金属机身…你确定吗?你换个有刷主电机对得起它吗?另外,60主板没法装,那个是平躺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机身…你确定吗?你换个有刷主电机对得起它吗?另外,60主板没法装,那个是平躺的主板

HFP100V2的主板托刚好可以和 MCPX的金属件2个固定孔对位, 然后主板托上可以放HCP60的主板,再接一个内转子无刷电机-电调,之前有大神放出来了,试验成功,而且我在某宝也已经找到那款无刷内转子的电机和电调了! 然后再配上其他外观配件,就OK了  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设想,当然最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解决HCP60主板能不能用HCP100的舵机,如果不能用,一切都是空话~
PS:HFP100V2的主板托是单独可以拆卸的,具体查某宝!!

网友B:
你都有金属机身了,才换个内转电机?那电机发热加虚标,起码用个黑金吧,舵机应该可以用,就是60主板听说有问题,不如上80主板,977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有金属机身了,才换个内转电机?那电机发热加虚标,起码用个黑金吧,舵机应该可以用,就是60主板听说有 ...

80主板没有6轴,用60主板最主要是看中6轴可以在家无脑飞航线,在外面切3轴又可以室外飞3D。
80V2的主板有6轴,但是80V2的主板是特别的,只能有2个舵机的,所以只能用60的主板了!
我的是D10控+高频头,所以977目前不在考虑范围内。 再说977也不是直线舵机!! 装不了MCPX的金属主体, 只有HCP100的舵机能完美固定在MCPX的金属主体上!

网友C:
请问各位,用d10和d7e,hcp60怎样切成6轴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主板没有6轴,用60主板最主要是看中6轴可以在家无脑飞航线,在外面切3轴又可以室外飞3D。
80V2的主板 ...

谁告诉你80v2只能俩舵机?谁告诉你977不支持直线舵机?你这都跟谁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80v2只能俩舵机?谁告诉你977不支持直线舵机?你这都跟谁学的

好吧,是我错了,HCP80V2 有3个舵机的, 还有一款 HFP80V2是2个舵机的,,,! 至于977支不支持直线舵机我没看到过。。 977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不过如果支持也是可以考虑看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是我错了,HCP80V2 有3个舵机的, 还有一款 HFP80V2是2个舵机的,,,! 至于977支不支持直线舵机 ...

都没看过就去多看看,论坛里可以学很多,不要随便就下定论,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看过就去多看看,论坛里可以学很多,不要随便就下定论,支持折腾

之前是我看错了,也不能算错,只是弛远的小鸡版本太多,看多了糊涂了,对了!能不能给点有用的数据 楼歪了!

网友B:
舵机没问题可用,但是mcpx和60的斜盘模式不同,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没问题可用,但是mcpx和60的斜盘模式不同,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没考虑过,我想反正是3个直线舵机,顶多自己慢慢调舵机的拉杆和螺距曲线应该可以纠正斜盘模式不同的问题,就打个比方说吧:本来在原装机身和舵机上是平稳的螺距和拉杆,装到金属机身和金属斜盘上肯定会歪,歪了肯定要修正。肯定要调螺距和拉杆。还有微调。。 理论上是这样,期待我的改装吧
还有,我看了HCP100的主板和舵机可以和MCPX的金属机身完美结合,当然这是商家说的。
也说了V977的主板也可以。。 这么说的也可以理解为,HCP100和 V977的斜盘模式是和MCPX一样的!

当然没有说HCP80V2和HCP60可以搭配,毕竟这2款的舵机都要小一点(这2款有6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用d10和d7e,hcp60怎样切成6轴模式?

我的D10,默认是6轴的呀! 把 GEAR 挡打到0就是6轴,1就是3轴!
还有陀螺仪设置-手动设置-开关MIX- 位置0-75%,位置1-50%,位置2-50%,位置0就是6轴,默认一般不要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没考虑过,我想反正是3个直线舵机,顶多自己慢慢调舵机的拉杆和螺距曲线应该可以纠正斜盘模式 ...

你的理论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论我也是醉了

什么叫大胆设想,小心假设!

网友:
折腾的怎么样了,我很关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