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马达不能装

楼主(2016-03-12):
天蝎星马达怎么不能装?
我今天买了颗天蝎星HK-2520马达准备装在450pro上,拆下马达座装不上,马达上孔距太大,在座上扩孔也不行到边缘了没有强度怕不行。请教换过的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
坐等楼下回答

网友A:
有时候4颗螺丝。上两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4颗螺丝。上两个就够了。

两颗也不行

网友:
我擦。450L好像可以。要不你去看看450l的电机板的尺寸,好像这个飞机比450pro宽。不见得弄得上去

网友:
你的飞机太Low了

网友:
2520 不是有四个锁孔?
一对是 19 距的,一对是 16 距的
楼主有没有试着转个 90 度再试一次?

网友:
450用虫子2221应该好一点

网友:
可以装啊

网友:
我的450sports依然装蝎子2520,机身轻动力足,随便暴,飞机low又怎么啦

网友:
电机座拿去给做模具的朋友开个孔就可以啦

网友:
为什么我的可以

网友B:
因為你腦子精靈,知道要轉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腦子精靈,知道要轉個方向

网友:
450pro 哈。用 2520 。 个人建议。还是别了。否则 空中 扫齿 打滑 爆轴承 等等的问题 会接踵而来

网友:
换个飞机试试

网友:
斜着可以装  不过要把洞扩大一点  我就是直接用十字螺丝刀钻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