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电混动植保机

楼主(2016-03-12):
首先盗图请见谅想问问各位这样的形式发动机反扭怎么解决

网友:
反扭靠电机差速,你可以理解为4悬翼一直在转向

当然,扭力太大的话,应该会把其中2个电机加大,桨或螺距也相应加大

网友:
这个续航时间能有多长

网友:
机臂上加导流片

网友:
油动部分用共轴双桨怎么样

网友:
这样效率不高啊,应该以油为主电为辅来设计,起飞爬升电机辅助出力,悬停靠油

网友A:
这个看着意义不大,太重了油机的气流被机架挡了很多的。重量上去了效率不高。

网友:
为什么中间要加一个油机啊?

网友:
只看视频·····························视频呢·

网友:
会利用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意义不大,太重了油机的气流被机架挡了很多的。重量上去了效率不高。

红盖子下面应该是发电机吧,还有一根电线呢

网友:
宏模科技    植保无人机        联系  孙  13911535564

网友:
宏模科技 。。。。广告无处不在! 有必要吗!

网友:
共轴双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共轴成本高,植保机上用效率也提升不了

网友(2017-02-13):
感觉发动机总成重量加重负担,反而效率提升不大

网友B:
没有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