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sport 急推油门甩尾

楼主(2016-03-12):
急推油门尾巴向右摆,调节了感度无效,以为是锁尾舵机坏了,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求救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是悬停状态还是刚推油门未离地状态?
如果是已起飞悬停状态,增加油门曲线,提高转速。
如果是推油未离地状态,电调设置一下缓启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的450L 也是急推油门向右甩尾,MB 怎么调感度都不行,调反扭力补偿也没用,据说是转速太低了,确实转速比较低,因为我一个电池9分钟续航,我又不敢把转速调得太高,怕射浆

网友B:
同样症状(450S有副翼,没装大桨试机升油疯狂自旋,根本停不下来),坐等模友开处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症状(450S有副翼,没装大桨试机升油疯狂自旋,根本停不下来),坐等模友开处方

没装大桨,装尾桨了吗?

网友C:
降低螺距,增加转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装大桨,装尾桨了吗?

有装尾桨的,前几次炸鸡后修好没这种问题,这次GP780可能是挂了(可能是炸太狠有暗伤)最近忙也没空去折腾,技术也不上不下,换机还不到时机,想想还是老实练模拟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螺距,增加转数。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悬停状态还是刚推油门未离地状态?
如果是已起飞悬停状态,增加油门曲线,提高转速。
如果是推油未离地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装尾桨的,前几次炸鸡后修好没这种问题,这次GP780可能是挂了(可能是炸太狠有暗伤)最近忙也没空去折 ...

没有大桨有尾桨,假如尾桨有点角度当然会自旋了。780通电不推油门摆动机尾有正确修正动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大桨有尾桨,假如尾桨有点角度当然会自旋了。780通电不推油门摆动机尾有正确修正动作就行。

早上去空地装上大桨试了试,还是不行没有锁尾,油门超50%就疯狂顺时针自旋(检查过尾舵机也没有问题)尾波箱组件也很顺滑,有点头大了

网友:
顺时针自旋?大小桨方向对否,不加油动机身尾推有正确修正动作吧?再看一下780的设置对否。

网友:
悬停模式急推甩尾就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不匹配,特技模式不会甩尾即可,悬停模式或多或少都会甩

网友:
尾浆换长一点点的,我当时买的二手,人家送的尾浆,有两种,一种带弧度的(稍短),另一种是直角的(稍长),我觉得带弧度的好看,就用的带弧度的尾浆,现象就是急推油门右摆尾。偶然一次换了长点的尾浆,就好了,现在一根棍,锁的很好。还有我换了465的尾管。
就是有一个缺点尾浆太长落在草地或者土地都可能打到地面

网友:
物理现象,自然规律,根本解决办法,在ID定速模式下吧!普通NOR模式下,没办法根治

网友D:
各位大神  450舵机你们都常用的是什么舵机!推荐一下!  新鸟求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神  450舵机你们都常用的是什么舵机!推荐一下!  新鸟求赤脚!

KST 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