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科尔RX705失控保护设置无效

楼主(2016-03-12):
RX705在接通 F12E
遥控器
的情况下把控断电,油门输出会回到1500中点位。
用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油门L125%,关控还是回到1500中位。
还好TM没上桨测试,要不机机直接放飞了。
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么?何解?

网友A:
对的,因为他这个玩意是配他的几个多轴的。为的是实现的是失控返航功能所以默认就这个卵样。。。。。。。。。

网友B:
请参考法师傅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2

网友C:
就是这样的,法师傅的方法是做了一个妥协,失控上锁。
这个接收一但失控只有去捡飞机了,原地复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