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抖动求助

楼主(2016-03-12):
飞机一直也没有炸过,只是中间有一次拆换过尾管。有一天悬停得好好的突然左右剧烈抖动,好在高度不好,熄火降落。回来后感觉尾管有点松,但是自认为螺丝完全拧紧并上了螺丝胶,拆大桨55油门肉眼可见尾管剧烈抖动。是否需要换尾管固定座还是感度什么的。

网友:
k8丢了就不抖了

网友A:
检查尾巴

网友B:
看看为传动轴直不直

网友:
是不是尾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巴

尾波箱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为传动轴直不直

就是尾管固定座那里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尾管固定座那里松

伸进去尾管座的那一段尾管贴上一层透明胶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伸进去尾管座的那一段尾管贴上一层透明胶纸,

好主意,马上试试

网友D:
是不是装机时,接收机插头松了,也有可能短路造成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装机时,接收机插头松了,也有可能短路造成抖舵。

不是抖舵,是机身抖

网友D:
手持,拉油门,改变桨角度看看有没有双桨。没有就看看传动部件,感觉是炸了同心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持,拉油门,改变桨角度看看有没有双桨。没有就看看传动部件,感觉是炸了同心度不好。

没炸过

网友:
好像是拆过吧?,重新组装一遍,不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