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马上买个100s 求指导

楼主(2016-03-12):
电池在哪买呢,原装的怎么样?还需要买些什么配件,大家用的什么充电器

网友:
论坛二手区

网友A:
电池用原厂。首先不会涨坏脚架,其次容易配平。。不要相信所谓那种高C的350毫安的。。。
放点C数和容量是有关系的,低点点C数但是450MA容量上补回来了。具体两者什么关系你研究一下。我推荐原厂电池。至于重量无视即可。100S不在乎那点。我10几个原厂电池。爽得很。

配件,如果炸鸡多,是练习机,多买大齿和横轴。。。如果都在草地,大奖适当买几幅备用就行了。尾桨几乎不用除非炸鸡丢了。
其次炸太多次会坏头罩和脚架。

还有。没有华科尔控不建议买100S。。。如果有华科尔刷机控,这鸡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原厂。首先不会涨坏脚架,其次容易配平。。不要相信所谓那种高C的350毫安的。。。
放点C数和容量是 ...

感谢啦!您用的什么充电器

网友B:
B6+并充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啦!您用的什么充电器

我用150的充电器。亚拓150那个双头2S。。。确实好用。哟时候用大飞机的CB86冲。。。充电器无所谓了。只要有1A-2A电流即可。否则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并充板

感谢

网友C:
我有三种电池,雷鹏原厂还有topgun,贵有贵的道理,top电池可以让动力上一个台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三种电池,雷鹏原厂还有topgun,贵有贵的道理,top电池可以让动力上一个台阶

通广的可以的。。。只是说真的,副厂都要硬塞进去。还不能找到重心。。。权衡下来其实不如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三种电池,雷鹏原厂还有topgun,贵有贵的道理,top电池可以让动力上一个台阶

我这是高原可能动力要大一些才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原厂。首先不会涨坏脚架,其次容易配平。。不要相信所谓那种高C的350毫安的。。。
放点C数和容量是 ...

用 dxs 7

网友D:
很多人不管重心的,一类是根本不在乎3d时的自旋性能,只要能摆就行,另一类是手动修正已经很强不需要重心在哪里。
100s不用原厂电池重心不在点上,用了又重,如果是新手练3d,倒着下来大概率歪横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不管重心的,一类是根本不在乎3d时的自旋性能,只要能摆就行,另一类是手动修正已经很强不需要重心在 ...

其实我觉得对于100S的动力。重量还能接受吧。
反正我不太能理解推荐副厂电池的动机。副厂一般都是35C。。。但是C数是一个以容量为基础的放电倍率。。容量提高了25C也有低容量35C的放电倍率。。而且副厂电池还涨电池仓。。。我实在是找不到用副厂电池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对于100S的动力。重量还能接受吧。
反正我不太能理解推荐副厂电池的动机。副厂一般都是35C。 ...

用副厂电池轻点,飞机反应会快点。飞hcp100的时候少带个头罩都会好飞点!

网友E:
万年悬停4S滴,悻悻滴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年悬停4S滴,悻悻滴飘过

网友F:
用了topgun300mah45c电池后原厂就没用过,调整位置可以调好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topgun300mah45c电池后原厂就没用过,调整位置可以调好重心的

谢谢,我的鸡鸡已经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原厂。首先不会涨坏脚架,其次容易配平。。不要相信所谓那种高C的350毫安的。。。
放点C数和容量是 ...

电池放在什么位置,才算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