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冲浪者

楼主(2016-03-12):
各位,2米冲浪者用什么配置比较好飞?电机,电调,桨都应该怎么配?夏天来了,该浪起来啦

网友A:
我的1.4米冲浪者,电机用的2212KV1400配8060桨,3S3300电池,轻松起飞。给你参考。按理说你买2米冲浪者空机时卖家有推荐啊。另外你自己把握,电机配桨后拉力接近起飞重量的话,就能轻松起飞。拉力超过起飞重量,随便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4米冲浪者,电机用的2212KV1400配8060桨,3S3300电池,轻松起飞。给你参考。按理说你买2米冲浪者空机 ...

卖家推荐3536,1200KV配8寸桨,电调80A

网友:
80A太大了吧

网友:
80A,贵好多

网友:
大飞机肯定得大动力,大动力,电调要求高

网友B:
朗宇2820 9寸3叶桨 40-60A电调 最合适的电装。

网友C:
3536,1200KV配8寸桨,电调若是正规厂家的40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2820 9寸3叶桨 40-60A电调 最合适的电装。

朗宇的电机贵好多啊,手头有朗宇2216KV880的不到合适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36,1200KV配8寸桨,电调若是正规厂家的40A足够了。

多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的电机贵好多啊,手头有朗宇2216KV880的不到合适否?

去看哈双天的就不会觉得朗宇贵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我2.4m冲浪者,6s 5000,3548 800kv,10x7 EMP三叶刀桨,好盈铂金60A,一块电飞一个多小时,可快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4m冲浪者,6s 5000,3548 800kv,10x7 EMP三叶刀桨,好盈铂金60A,一块电飞一个多小时,可快可慢。

现在手头有朗宇2216/KV880的你认为合适吗,配多大电调。40A够了吧。
另外的的电池自装的3S4S 都是5000MA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有朗宇2216/KV880的你认为合适吗,配多大电调。40A够了吧。
另外的的电池自装的3S4S 都是5000MA ...

2216太小了,2216推个900g的滑翔机差不多,2m冲浪者飞行重量差不多1.4kg,。你的电池够了。电机最起码3520的,功率1kw的。这样电调要6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太小了,2216推个900g的滑翔机差不多,2m冲浪者飞行重量差不多1.4kg,。你的电池够了。电机最起码352 ...

多谢了,准备入3536,1200KV,电调60A,但愿能上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