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电子遥控开关

楼主(2016-03-12):
现在需要一个电子遥控开关控制水泵,但是淘宝上的电子遥控开关通常没有隔离用着不太放心,所以自己做一个有隔离的。
这个电子遥控开关通常控制水泵所以必须要隔离保护接收机,考虑到体积与重量,选择光耦隔离。
不废话先上个原理图

PCB已经打样好了再来个图

开始焊电路,写程序。

/***************************************************************************/

电路板已经焊好了,开始写程序。
/******************************************************************/
程序基本调试完成
#include "STC15F104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1=P3^2;
sbit out2=P3^3;
sbit out3=P3^4;
sbit inp=P3^5;

uint num=0;

void Time0_init(void)
{
        AUXR |= 0x80;
        TMOD=0X01;
        TL0=0;
        TH0=0;
        TF0=0;
}

void main(void)
{
        Time0_init();
        out1=1;
        out2=1;
        out3=1;
        while(1)
        {
                while(inp!=1);
                TF0=0;
                TL0=0;
                TH0=0;
                TR0=1;
                while(inp);
                TR0=0;
                num=TH0*256+TL0;
                num=num/12;
                if( num>900 && num<1400)
                {
                        out1=1;
                        out2=1;
                        out3=1;
                }
                else
                {
                        if( num>1600 && num<2300)
                        {
                                out1=0;
                                out2=0;
                                out3=0;
                        }
                }
        }
}

/***************************************************************************/水泵没到先用个电机代替,测下下。

接近2A电流,MOS管几乎没有温升与设想的完全相同。

/***************************************************************************************/包上热缩管就能用了

至此这个电子遥控开关基本完成了。
最终的参数
输入电压3-26V,持续电流6A,光耦隔离确保在MOS意外烧毁时不会波及到其他东西。

/*********************************************************************************************************************/上面的电子遥控开关是为了控制大功率的负载,而这个是为了控制小功率的负载,如四轴上的LED,在接收机中取电,另外加了个保险丝,确保不会因负载的电流变大而影响接收机的电源。

两个电子遥控开关都做好了,吃饭去了~

网友A:
PWM为何不进外部中断0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为何不进外部中断0口

由于布线的考虑所以这个程序不用外部中断,在while里检测高电平的时间,反正这个单片机不用做其他东西,资源浪费就浪费了,没事。

网友B:
不錯,成品出來通知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成品出來通知一聲

基本完成,帖子已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完成,帖子已更新。

只是简单的开关还说可以控制电机速度的?如果可以调速就可以了,毕竟有时候会要调整水泵碰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单的开关还说可以控制电机速度的?如果可以调速就可以了,毕竟有时候会要调整水泵碰洒量

这是简单的开关,我要试下,如果有需要我再做一个可以控制转速的

网友:
支持這樣的精神

网友C(2016-10-05):
有剩余吗??买点

楼主(2016-11-21):
引用 网友C:
有剩余吗??买点

还有,你要几个。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你

网友(2016-12-22):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