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完cleanflight后 使用DSMX卫星接收教程

楼主(2016-03-12):
CC3D刷完cleanflight发现DSMX卫星接收无法使用,找不到相关资料,研究了一番终于能用了,分享给大家。

cc3d  OP固件使用dsmx的帖子:

tudouCC3D接卫星对频成功~~

cc3d使用dsm卫星接收机 减重好方法。

刷完CF后,dsmx卫星接收可以继续使用,设置方法如下:
1.UART1对应main port, 将dmsx卫星接在main port上,然后打开UART1的RX

2.选择串口模式和接收供应商,我用的是32块钱的山寨DSMX卫星,选1024的话只有6个通道,选2048有12个通道

3.设置完保存重启,再也不怕使用pwm接收没有6通道了

CC3D及MINICC3D接口图

楼主:
上个使用DSMX卫星接收装机的图,180机架,减重、省线、清爽!!

网友A:
卫星怎么接线?就用卫星就行了吗?不用PW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怎么接线?就用卫星就行了吗?不用PWM接收机?

请看我引用的另外两个帖子,单用卫星就行了,一共三根线,12个通道

网友:
~cc3d evo 版 可以直接插小衛星後~  min cc3d 要順便改電壓 5V轉3.3V 的轉換

网友:
必须要在CC3D OP固件对频之后才可以用吗

网友B:
您好!请问DSM2的卫星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DSM2的卫星能用不?

可以用,我买了两种,dsm2和dsmx都试验成功,研究了一下窍门是对频设置时bing    dsm2改成4,dsmx改成8。蛋疼的是好像不能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2016-04-17):
OK,谢谢了,不过貌似穿越机也不需要失控吧。关键DSM2的山寨卫星好便宜。。

网友(2016-05-23):
顶楼主!
我没有CC3D的飞控,只有SPRacingF3,请问能不能实现DSMX的对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