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50a电调线断了,炸机

楼主(2016-03-12):
早上兴致勃勃的去,第一电8米高钟摆,突然失去动力倒着旋翼头着地炸机。损失大将一只,三轴,尾管一根。这都好说。关键这电调线从根断了,打算焊接电调壳子打不开,没办法好好一个电调让我用尖嘴钳子弄下一块,才能焊接,连修机折腾了3-4个小时,

网友A:
玩的很暴力吧?高温才会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很暴力吧?高温才会脱线。

就立着拉那种,我不太会飞。

网友:
干觉电调在上面不太安全。。建议挪窝。。。

网友:
有俩个卡扣 一别就开了

网友B:
你这电调飞了多少起落了,是不是金属疲劳,有没有一千个起落?我一千二起落的电调都没断,你是不是飞得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调飞了多少起落了,是不是金属疲劳,有没有一千个起落?我一千二起落的电调都没断,你是不是飞得很暴 ...

估计就三百起落吧。我不确定这线是来回折断的还是怎么断的,断的这么的整齐。今天立着钟摆,瞬间失去动力,掉下来一看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