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关于伟力931尾电机

楼主(2016-03-12):
收了别人的一个伟力931       推油门主浆可以转,但是尾电机不转, 左右摆还是不会转,但是十字盘可以修正水平,以为是陀螺仪坏了,换了一个主板还是同样的问题  而且打右舵电机会转。    折腾了好久都搞不定   请魔友帮我分析分析原因   小弟非常感谢

楼主:
现在估计是遥控的原因

网友A:
推油门起飞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起飞是什么情况

尾电机不转当然是自旋啦

网友B:
难道没有想过会是电机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想过会是电机坏了吗

尾电机和电线都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电机和电线都换过了

这个你自己都应该知道啦,换配件排查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既然电机和主板都换过了,还不行那肯定是遥控器的问题咯。
或者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哦,再重新安装一个全新电机,说不定2个电机都是坏的呢

网友:
主板好的,尾电机好的,看看控的设置

网友C:
看看遥控器微调有没有居中,然后就是遥控器内部的电位器线断了也有可能,伟力这个控比较容易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遥控器微调有没有居中,然后就是遥控器内部的电位器线断了也有可能,伟力这个控比较容易断线

控也拆过了, 电位器的线都没有断,会不会是电位器坏了

楼主:
之前我说错了,不是右舵尾电机转 是打右方向尾电机会转 而且很猛, 所以尾电机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自己都应该知道啦,换配件排查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既然电机和主板都换过了,还不行那肯定是遥控器 ...

嗯, 明天我看看控的设置, 那个控不太懂, 尾电机打右方向可以转很猛  应该不是坏的。会不会是上了南孚电池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明天我看看控的设置, 那个控不太懂, 尾电机打右方向可以转很猛  应该不是坏的。会不会是上了南孚 ...

那个控的供电是AMS1117-3.3,南孚是完全没问题的,最高支持2S直驱,这个我已经测试过了,2S锂电直接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
如楼主所说,我觉得是单片机挂了,主板尾电机修正信号没了

网友D:
尾浆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尾电机转的方向反了吧 换一下两根线的方向看看 再检查一下尾桨装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浆是不是装反了

尾浆没有反   尾巴是逆时针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浆是不是装反了

没有反哟

楼主:
已经在咸鱼买了个控了,看看回来可不可以用

网友E:
收了一个控,问题解决了,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