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引擎

楼主(2016-03-12):
2冲的汽油引擎,由于改装需要,请问气缸头能旋转180°使用吗?也就是化油器口和排气口对调位置。

网友:
不可以吧,扫气道,正反转都不一样的

网友:
肯定不行的,进排气的时间不一样了,无法工作的。除非重新制造。

网友A:
侧排机转180°是可以的。只要活塞没动过。有一点需要注意:把活塞也转180°来装,这样不用重新磨合,还有就是活塞环的开口问题。
我曾经试过侧排机反转,什么都不改,只是重新设定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排机转180°是可以的。只要活塞没动过。有一点需要注意:把活塞也转180°来装,这样不用重新磨合,还有就 ...

我是后排机,侧排可以后排应该也行咯?主要是想把出轴和排气分在不同边,比较另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