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设置 neo救援的方法!!!!

楼主(2016-03-12):
关于vb neo的救援功能设置的方法在vb官网已经给出一定图片的的教程,但是特么的完全看不懂啊,这都是哪跟哪啊!网站给出的是t8fg的设置方法,对照14sg以后,我表示已经醉的不行不行的了,根据网站给出的图片来找简直就没有一个是对应的,但是东西都买来了,不设那不就白买了么,于是中午用了一中午的时间总算是把neo的救援设定的方法搞定了,我现在将自己设定的全部参数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起到帮助!!!这是用的vb网站的图,上面讲了用t8设置的参数,第一第二张还算有用,到了第三张就完全看不懂了,和14sg里的都不一样!!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控里面随便一个模型的数据!

这是一个450L的参数,我对照过了,所有的都一样,显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先来先看下我的机子亚拓500L,电机电调舵机陀螺全改

就是它昨晚整的我死去活来没设置好。。。。。。。。。。。。
下来几张图片是设置好以后的样子,大家可以借鉴

通过两架飞机的的对比可以发现将7.8通道由原来的GOV和HDL改成了AUX7和AUX8,通道5由GYRO改成了AUX5然后将7,8通道反向即可7通道由遥控上的SH控制。基本是按照官网的设置走的,不过有几个通道的功能要完全改变。顺便提醒一下大家,电调的定速线我没有插到neo上,因为我发现,这样接的话油门就无法设置了!
在设置过程中有个小插曲,由于7通道没有设置反向,所以在调参界面上面看到救援功能是有反应的,但是拨动SH开关,舵机没有任何变化,而正常来说调好之后拨动救援键十字盘会跳一下,希望大家别犯这种小错误,周末了,祝大家爽飞!
PS:我是日本手……

网友:
要炸鸡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有意识去切换到救机吧?

网友:
不论怎么样赞一个,本人小白也在考虑这个陀螺,果断收藏,等啥时候入手还要请教楼主喽

网友:
我也是14sg日本手,收藏了,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 看不清姿态的时候切一下,错舵的时候切一下

网友A:
楼主,NEO救生圈固件版本号是多少?6.1.34还是6.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NEO救生圈固件版本号是多少?6.1.34还是6.1.35?

忘了

网友A:
不麻烦的话,插上电脑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麻烦的话,插上电脑帮忙看看

6.1.35

网友A:
哦,谢谢。我的设置一摸一样应该是,结果6.1.34正常,升级到6.1.35出问题,红灯快闪,十字盘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我的设置一摸一样应该是,结果6.1.34正常,升级到6.1.35出问题,红灯快闪,十字盘跳动。

这个我没遇到过,照我的设置方法设置的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