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贫民航拍配置-----------------------标题要长------------------------------

楼主(2016-03-12):
     1 机架   准备用450机架200的那款   415g
     2 电机电调   准备用某款套装2213-920KV  20A   (54+14)x4=272g  50%油门拉力1000g左右 峰值2000g
     3  桨        自锁桨 四个含螺帽  12x4=48g
     4 电池    4s
     5 云台   gopro3云台  重量不知
     6  相机  某眼5s     70g
     7  图传   5.8g图传  蘑菇头 平板配套
     8  飞控   某度s4
     9  显示器   高清雪花屏7寸
   希望大家帮下,谢谢了  不知道这个适合那种配置自己用的天九
                                                                                不喜欢精灵
                                                             来拍砖来喷

网友A:
按照目前电机的拉力,你整机重量需要在1公斤左右,配置云台和相机,这些重量会超出,至少用2216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目前电机的拉力,你整机重量需要在1公斤左右,配置云台和相机,这些重量会超出,至少用2216的吧

  计算过,2216可以提供大拉力,可是相应配套重量会增加,留空时间不长啊  期望值整机不超过1200 不知道电池选着多大的  自己也不知道是用2213还是2216也在犹豫

网友B:
不如买个精灵

网友C:
不如买个精灵省钱。云台500狗1200图传100接收屏400电调电机电池飞控,接收机,还有邮费,还有不可预知的问题。

网友D:
有妹妹就不拍砖了

网友:
想玩过程的话可以自己组装,想航拍的话就买个精灵。就你这些设备你调试一年也达不到精灵的航拍效果!

网友E:
建议买低配精灵3,成熟度很高,故障率低,耐摔,省事,携带方便,3000元就够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楼上几位都说的没错,关键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想装机玩些简单的拍摄,还是用2216或者以上的,电池5200mah,我自己的这套重量在1.7Kg左右,用2213会非常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都说的没错,关键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想装机玩些简单的拍摄,还是用2216或者以上的,电池5200 ...

谢了,我回头测试下,我是担心大动力影响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个精灵

确实啊,想让孩子动手做手把手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买个精灵省钱。云台500狗1200图传100接收屏400电调电机电池飞控,接收机,还有邮费 ...

嗯嗯,分析的很到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贴

算不上啊,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妹妹就不拍砖了

哈哈,该说还说啊,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低配精灵3,成熟度很高,故障率低,耐摔,省事,携带方便,3000元就够了

嗯是的

网友:
     1 机架   DH410折叠机架   带折叠脚架204g
     2 电机电调   准备用某款套装2213-920KV  20A   (54+14)x4=272g  50%油门拉力1000g左右 峰值2000g
     3  桨        自锁桨 四个含螺帽  12x4=48g
     4 电池    4s
     5 云台   gopro3云台  有一种轻量级的150克左右
     6  相机  某眼5s     70g
     7  图传   5.8g图传  蘑菇头 平板配套
     8  飞控   某度s4
     9  显示器   高清雪花屏7寸

网友G:
零度S4 某鱼有个卖420的 好像不带线 可以入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零度S4 某鱼有个卖420的 好像不带线 可以入手不

这个估计是个坑

网友H:
动力冗余越大,留空时间约长,想自组航拍至少3508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力冗余越大,留空时间约长,想自组航拍至少3508动力。

谢谢了